凌阳和义隆单片机那个好点?

楼主(2007-01-08):
如题?
不知道在抗干扰和其它各自的优缺点是啥?

楼主:
这两个都是台系的,有知道的吗?

网友A:
义隆的便宜

但是,抗干扰差。义隆的芯片我用过156、451、447,确实是这样。

楼主:
能谈谈怎么个抗干扰差吗?

我想在220V阻容降压的电源里通过78L05的5V给义隆的78P5840用,不知道抗干扰怎么样!

网友B:
很多家电的控制电路都是用EMC做的,不也用的好好的

可能和工程师的设计功力有电关系!
不知道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