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啊,谢谢!

楼主(2008-03-26):
方法1:
while((CARD_IN)&&(p<16))
        {
            //读16字节
            ReadMainMem(p,buff,16);  //读IC卡主存
            BreakOperate();
            Delay10us();
            for(i = 0;i <= 15; i++)
                printhex(buff);
            printf(" ");
        }

方法2:
while((CARD_IN)&&(p<16))
        {
            //读16字节
            ReadMainMem(p,buff,16);  //读IC卡主存
            BreakOperate();
            Delay10us();
            for(i = 0; i < 16; i ++)
               {
                        SBUF = buff;
                  while(!TI);
                  TI=0;
               }
        }

void printhex(unsigned char hex)//以十六进制格式输出1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c;
    c=hex;
    c=c>>4;
    printchar(c);
    c=hex;
    c=c&0x0F;
    printchar(c);
}

请教:
我用方法1 232 串口软件里显示的:

A2131091FFFF8115FFFFFFFFFFFFFFFF

方法2 232 串口软件里显示的:
?

网友A:
估计你还得自己些个串口软件

目前的串口软件好像不支持10进制,支持16进制显示和ASICII码,如果你的软件支持10进制显示的话,方案2不用改就行,只是在串口软加里调整显示格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