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浮点数问题

楼主(2007-01-08):
各位大狭;
  在用C语言显示浮点数十,有时候自动四舍五入,有时候又不会四舍五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如在程序中是这样定义的:
  float f=23.30;
转换为BCD码后显示出来的确是23.29,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不会的,你是如何转换为BCD码的

我估计是转换过程出的问题

网友B:
转换过程中出的问题!

自己编写一个转换程序,很简单就能解决,也不会出问题

楼主:
大峡请指点

大峡指点啊!!
我是对整数部分直接除10;对小数部分先乘10然后再除10;这样难道不对??
大峡请告诉我方法啊
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C:
转换成长整型后在转BCD。之前运算减低精度

楼主:
浮点数

高手!!
  请说详细点啊,小弟不大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