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c1和r1起什么作用?导通时j2两端的电压为多少?

楼主(2007-01-08):
(无正文)

网友A:
除开关产生的干扰.

除开关产生的干扰.

网友B:
靠,晕死,回车直接发送了

c1和r1是保护后面的电磁铁的,因为电磁铁是电感性负载,你的理解正确。把负载去掉,量量电压看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说明负载将电压拉低了

楼主:
2shift,Zongle两位大虾,c1和r1怎么保护?我不知它怎么做到的

另外,加负载和不加负载基本都一样都是200V左右,负载电磁铁为dc200V,0.19A

网友C:
是保护继电器触点的

电磁铁的线圈是感性负载,电源通断瞬间有感应高压,会在继电器触点打火,如果没有C1和R1,触点将很快烧死,电压200V是没加滤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