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cu型号,请诸位大侠帮忙啊!!!!!!!~

楼主(2007-01-08):
我现在正在寻找一mcu,要求:
晶振不低于32M,
至少10bit*8A/D,
程序空间在20k以上。
小弟初做项目,为以上条件而苦恼之中。请求各位大侠不吝,帮忙。谢谢!!!!!!!!!
搞干扰要强一点,本产品环境恶劣,抗扰较多。

网友A:
大把

如Microchip的MCU,Freescale的MCU;Silabs的MCU;ADI的MCU;NXP的MCU;ST的MCU;Maxim的MCU等等。

楼主:
型号可以具体一点儿吗?

如果可以具体一点儿最好了,我可以去及时的查询相应的datasheet了。不然查阅起来太盲目了。还请各位大侠继续帮忙呀!!!!!!!!!

网友B:
看看freescale单片机

freescale单片机有很多型号合你的要求,抗干扰能力更是全球NO。1
到下面的网站上看看,有参数列表,一目了然.

网友C:
晶振不低于32M,没实际意义的

传统51系列12分频
精简指令的1分频
你说下你,要多少MIP的

楼主:
谢谢啦

我是做一个电力的产品.要求:6路AD加一个小波分析,不能超过3ms。
所以,我想让单片机的频率快一点啦。
我现在都开始看dsp了,但感觉它的价格又有点高。而且那么多管脚我也用不了呀!我就一个液晶与几个开关量,是不是有点浪费呀。
还是考虑一下单片机吧。速度高一点的。

网友C:
AVR系列的

楼主:
有资料吗?好心人?

我好多资料都下不来呀。我连microchip的网站都上不去啊!!
真是急死人啦!
好心的老大,再帮帮忙吧!!!!!!!!
kfawj@126.com

网友D:
给你个具体型号吧

AVR的MEGA32,有16M的,不过你的要求用8M就够了

楼主:
to9楼:恐怕不行吧

atmega64的晶振频率最大才允许16M。我对它的运算速度有点担心呀!
必竟要求的时间比较紧啊。

网友E:
看看MICROCHIP的DSPIC

用在你这个项目上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至于你说的3MS问题,希望你讲讲设计思想,一般来说:没必要这样搞。

这个速度还受限于AD本身速度……

网友F:
ARM

ARM7适合你。可以选择ATMEL AT91SAM7SXXX,PHILIPS LPC2XXX

楼主:
to11楼:同意你的看法!!!

如果其本身的AD的速度跟不上,即使单片机的速度再快也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我这个项目至少1-2次/ms,才有时间进行计算(要做一个小波分析)。不知道这样是否把事情说明白了。
一看就是知道是个高手,帮帮忙吧。小弟在这里先谢了。

另外,12楼讲的也不一定对吧。ARM本身就是一个操作系统,也是占用mcu的资源的。我这个项目除了对速度要求稍高一些,其它的还不是很复杂。所以,感觉还没有上ARM的必要。不过,感谢你给了我一些启发。可以把高档芯片低档用呀。不知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E:
AD的速度往往又受制于信号的输入阻抗

所以你首先要确认你的信号是什么性质?

如果输入阻抗比较大的话,需要用跟随器变换阻抗后进AD。

一般MCU自带的AD,PIC的AD速度是比较快的,US级别的,根据我使用几家MCU的经验来看,PIC单片机内部的AD相对别的几家的AD来说,质量要好很多。

但做电测的工程师都知道,仅凭AD的一次转换就输出结果决定控制的方案是很不‘皮实’的,所以,不管你选用何种MCU,都需要多次转换并把结果做一些软件滤波后输出才可靠。

我没做过小波分析(如果你有兴趣,不妨给我具体讲讲),所以不知道你的算法需要占用多长时间,因你一直强调运算的速度要求,所以给你推荐DSPIC,具体型号你可到MICROCHIP网站看看,其内部带有DSP模块。
但俺感觉通过合理设计,你这个项目用PIC18应当就可以,甚至PIC16系列也可能可行……

网友G:
感觉LZ对单片机的速度和系统要求都没有明确哦

同意zhmd1 的看法,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5楼: 晶振不低于32M,没实际意义的

传统51系列12分频
精简指令的1分频
你说下你,要多少MIP的

3ms对于单片机来说是个很长的时间了,16M的AVR已经足够跑4万多条指令了。
单指令周期的C8051可以跑到100MIPS
你必须明确你的“小波分析”需要多大的运算量,也就是要多少MIPS的才行

对于ARM,谁告诉你“ARM本身就是一个操作系统”的?
ARM只时一个很多厂家生产的通用CPU核,ARM也是可以看成高速单片机“裸奔”的哦

ARM 7的最高速度60~70MIPS,由于没有针对运算优化的乘加指令集,做数据算法是还是没法和DSP比的。

网友H:
C8051F005或者18F877,

你先估算一下速度要求,否则还是上ARM了,8位片子做WORD或者浮点运算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