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的I/0口同时接VCC和GND,I/0会是什么状态?

楼主(2007-01-08):
AT89C52的I/0口同时接VCC和GND,I/0会是什么状态?

查了资料没有找到,同时请帮忙推荐一款带两路UART的8BIT的MCU!

网友A:
晕,什么叫“I/0口同时接VCC和GND”?

如果是直接接的话,是电源短路的状态!
如果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别接的话,看电阻分压后的电压大小。

网友B:
司令部都不工作了,IO还能是什么状态

网友C:
应该电源都可以烧开水了

网友D:
别开往笑了

IO可以接地,但是不能直接接VCC,否则输出低电平时候会导致短路,如果你问的是不同的口分别接VCC和GND还可以原谅,要不电源短路了,会很惨的。

网友E:
短路状态

网友F:
那就是电源短路了

网友G:
这样的问题也拿出来问?

也不知道是自己没好好学还是别人没教好,又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自己分析呗,怎一个“懒”字了得!

网友H:
烧开水

这样的电路肯定要烧开水了

网友I:
高深的问题

应该需要研究生或博士们才可以推得出来的哟

楼主:
是我写的有误

不是直接接VCC和GND,我的意思是,有两个信号同时接到一个I0处,当其中一个为低电平,另一个为高电平时,I0是什么状态?

网友J:
一般为低

网友A:
看哪个驱动能力强,没有一般

如果是直接接的话如果是强驱动IO的话IO会被损坏。

网友K:
两个字:变态

网友L:
数字电路的书吧。线与,危险会烧芯片的。

网友C:
如果2个信号直接接在一起,就一个结论:信号短路。

网友M:
知道什么叫着隔离吗?

水火不容,中间需要点‘安全区域’……

网友N:
这个有点难度啊。。。

网友O:
郁闷哦

这种问题也能提的出来哦

网友P:
结果肯定是倒塌的英雄~~~

网友Q:
一般是被拉低了

一般是被拉低了

网友D:
如果是强输出例如AVR的IO端口

那么,要不了几秒钟你就可以闻到一种味道,芯片糊了,如果器件时弱上拉或者OC/OD的话,电平为低,

网友R:
具体要计算的

网友S:
和1+1=?差不多

网友T:
烧焦状态

网友U:
要这么接,真是服楼主了,唉...

楼主:
我的原意:

两根信号线一根为高电平,一根为低电平时,I/O的状态,肯定不可能高时接VCC和GND的。只是在发贴时一进写错了,让各位..............

网友D:
那请问您的两根信号线是连到一个IO上了

还是分别接到不同的IO了,如果连到一个IO上了那么大家的说法没有错呀,而是您的连接方法实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