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很郁闷的问题

楼主(2007-01-08):
在c51 调试的时候,单步运行,查看寄存器里的数据,结果数据可设置的不一样:
void init_serialcomm(void)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H1   = 0xfc;       //Baud:19200  fosc=12MHz
    TL1   =  0xfc;
    TCON  = 0xe0;
    TMOD  = 0x21;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00;       //SMOD=0;
    SCON  = 0x50;
    IE    = 0x92;       //enable serail int and t0 int
}

比如 TL1   =  0xfc;
运行后,用鼠标放在TL1 位置观察数据结果却是 0xff, 有时候是0xfd,很郁闷.

网友A:
硬件问题

可能是寄存器挂了。偶遇到过。或者是电路没设计好。

网友B:
运行后TL1一直在计数,你说它是哪个值?

真是的,都设置成为UART用了,你还指望他听你的,除非改成普通定时/计数器,否则它会很忠实地为UART服务

网友C:
单步运行不产生中断

一般的仿真单步运行不产生中断,是否在中断中修改的?

网友C:
单步运行不产生中断

一般的仿真单步运行不产生中断,是否在中断中修改的?
还有你的比如TL0等,中断响应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每次有一点不同也是正常的.

网友D:
如果你设置了T1的运行位,则TL1自行计数,非中断所致。

网友E:
1、你TCON让T1运行了它当然要总是的运行,和开不开中断无关

不开中断也照样会计数

2、要仿真中断应该再中断入口下断点

LZ碰到问题是要先看看书,先仔细点把资料读明白哦

楼主:
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

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

确实如各位所说,在运行中寄存器的数值会自动修改,先设置定时值,再开寄存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谢谢热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