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当输入用时

楼主(2007-01-08):
我有个问题不明白请大家指点:
有2个单片机,一个是主的记为1号,另一个是2号
2号机用来检测外部信号,当有信号输入时,2号的一个IO口(P3_7)就输出高电平,没信号输入时就输出低电平。
1号(P3_2)再检测2号机的P3_7的状态。(2号的P3_7和1号的P3_2直接相连)。
1号机的程序这样写:
TMOD = 0x21;              //timer 1 mode 2    ,timer 0 mode 1
    TH1 = 0xfa; TL1 = 0xfa;      //9600 baudrate
    TH0 = -(36864/256);
    TL0 = -(36864%256);    //20ms
    TR1 = 1;
    TR0 = 1;
    SCON = 0x50;              //mode 1
    EA = 1;
    ES = 1;
    ET0 = 1;
    P3_2 = 0;

    WDIA = 0;
    RELAY = 0;
之后为什么1号的P3_2就不能检测2号的状态了呢?把P3_2 = 0;去掉之后就正常了。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初始化错误,读口时,口必须是1(也就是读初始化)

网友B:
你自己都输出0了那就不管怎么读都是0了,还怎么检测?

楼主:
哦,这样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