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日立)编译器的release模式不可用的问题

楼主(2008-03-26):
  我用的是比较老的Hitachi Embedded Workshop Version 1.0A (release 7)编译器,MCU用的是H8 3062. 不知有没有那位大虾熟悉这款编译器。debug模式正常的程序转成release模式就不能运行。察看map文件中的各段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测试了下,开机中断是正常的...但是void main(void)
{
  int i;
  P1DR.BYTE = 0xF8;    // green,yellow, red on
  P1DDR = 0xFF;
  for(i=0;i<5;i++);
  P1DR.BYTE = 0xF9;    // green off
  for(i=0;i<50;i++);
  P1DR.BYTE = 0xFB;    // green,yellow off
  for(i=0;i<500;i++);
  P1DR.BYTE = 0xFF;    // all off
}
这个函数只执行了
  P1DR.BYTE = 0xF8;    // green,yellow, red on
  P1DDR = 0xFF;
就不再继续执行下面的语句了...郁闷~~~
希望有熟悉日立单片机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重定向文件

可能是没有指定重定向文件导致的...但是好像*.rel的文件只在debug模式下才能生成,如果加上这个之后,release的*.mot文件就和debug mode 没有多大区别了,那release 模式的优势在哪呢? 不知道*.rel文件为什么这么大,加上这个之后生成的*.mot文件比不加要大5倍左右...?
接手旧项目的维护,结果找不到原来的供应商支持......现在国内好像很少有人用这款MCU了....:(

网友A(2010-07-26):
hitachi(日立)hd4074344s汇编语言编译器吗?  有点话麻烦 发下 我的邮箱waiting_19880804@126.com

网友B:
P1DR.BYTE没有定义Volat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