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脉冲怎么控制形成阿!

楼主(2008-03-26):
(无正文)

网友:
啥电机的驱动器能接受这么高频率的脉冲,伺服,步进?

网友A:
脉冲

我最近在做一个测雨雷达的程序,用的是AVR mega128,板子不是我做的,感觉这个单片机做步进电机还不错。不妨44

楼主:
脉冲信号输入

谢谢大家!
具体是这样的,这个电机控制有这样一个要求,共阳极时该脉冲信号下降沿被驱动器解释为一个有效脉冲,并驱动电机运行一步。为了确保脉冲信号的可靠响应,共阳极时脉冲低电平的持续时间不应少于10微秒。驱动器的信号响应频率为70KHZ

网友B:
定时器.工作在可重复装载方式.

网友:
需高速的51

估计你这频率需要考虑外部机械结构的加减速什么的,如果你需要高速时有连续70KHZ左右的频率,那需要用快点的单片机,用51必须得单周期的

楼主:
89C52

这个应该用89C52可以实现吧?

网友:
普通51不可能

你计算一下就知道了,1000÷70=14.28us,这么短时间普通51你能做什么,还要有10个us的宽度,剩下的4个us刚好够你跳转的。其实一般的驱动器响应频率应该不只这么低的,都能响应个几百KHZ

楼主:
脉冲频率为50ms

共阳极时脉冲低电平的持续时间50ms。驱动器的信号响应频率为70KHZ
用89C52 能实现吗?
谢谢

网友C:
50mS??

脉冲低电平的持续时间只需要大于10uS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持续50mS那么久。
从低电平持续时间这点来看89C52是可以满足的。
驱动器响应频率70KHz是最高的,并不是一定要达到。
如果你不需要达到那么高的转速的话用89C52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