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机芯片l297 l298

楼主(2008-03-26):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驱不起来

要+1k上拉或三极管

楼主:
哦 我用三极管试试

网友B(2008-10-17):
怎么用L298控制电机啊?用什么软件仿真?

怎么用L298控制电机啊?用什么软件仿真?发点相关资料给我吧!cq0726@163.com

网友C(2010-11-12):
是这样啊,我就用P1口驱动的。结果把芯片整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