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郁闷问题

楼主(2007-01-09):
有时用keil编译程序,编译后烧录到芯片中实现的功能和编程时表达的有出入,如读一个数组a[1] a[2]数值,a[1]读出是正确的 而a[2]就不对 a[1] a[2]是在7132中另外一个系统赋值的,而用franklin编译就没有问题,碰到好几回类似的问题了 困惑中。。

网友A:
从来没有遇到过

应该是你程序中逻辑问题导致,不同的编译器对某些表达式的翻译方法不同,请注意尤其是涉及到运算顺序问题时候,不要抱着书本,还是多用些括号吧,

楼主:
很简单的赋值,应该没问题的

两块板子 用7132作双向数据通讯 1个向里写 1个向外读,不涉及到逻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