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调试不成功,请教其中原因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1-09):
在调试中碰到的问题

上面是全部的外围了.

我现在只在p0^7输入10MS低电平的脉冲.本需要在P1^7显示出同样的波形来.
结果是什么波形也 没有,一直是高电平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KEIL仿真出来是可以的.烧写也没问题

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也没什么问题

怎么还会出不来呢?

网友A:
不加注释,看着费尽儿

没看懂,P0口需要加上拉,另外,你可以直接在程序中将P0.7映射到P1.7,只是有一点延时,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