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单片机做个usb口和usb设备连接通信?

楼主(2007-01-09):
要是可以的话!!

用串口 有串口调试助手给串口发数据
usb的怎么弄啊

 怎么用啊?
串口选个com1  com2的
usb的怎么办

网友A:
用DS或WD做USB驱动

单片机部分参考USB协议

楼主:
DS或WD 是什么啊?还得写驱动?

网友A:
串口分COM1、COM2……

USB就要靠驱动来区分USB设备

DS是DRIVER STUDIO
WD是WINDRIVER

网友B:
我们的mcu有usb 2.0 otg,可以直接控制usb设备

cyan的mcu有usb 主机接口,可以直接读写usb设备,有代码。adl@loxford.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