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样的语句看反汇编语句不同啊?(keilc的)

楼主(2008-03-26):
这个是C代码(我用SWITCH语句实验了也是一样的)
  if(key_1!=0x00)
   {
    temp=key_1;
    if(use_p==0x01)
    {
    if((temp&0x01)==1)
      go_on=1;
      else
      go_on=0;
    }
    if(use_p==0x02)
      {
    if((temp&0x02)==1)
      go_on=1;
      else
      go_on=0;
      }
     if(use_p==0x03)
     {
    if((temp&0x04)==1)
      go_on=1;
      else
      go_on=0;
      }
     if(use_p==0x04)
      {
    if((temp&0x08)==1)
      go_on=1;
      else
      go_on=0;
      }
      if(use_p==0x05)
      {
    if((temp&0x10)==1)
      go_on=1;
      else
      go_on=0;
       }
      if(use_p==0x06)
       {
    if((temp&0x20)==1)
      go_on=1;
      else
      go_on=0;
      }
     if(use_p==0x07)
      {
    if((temp&0x40)==1)
      go_on=1;
      else
      go_on=0;
       }
      if(use_p==0x08)
        {
    if((temp&0x80)==1)
      go_on=1;
      else
      go_on=0;
        }
   }
这个是汇编代码:
C:0x0776    E54C     MOV      A,key_1(0x4C)
C:0x0778    7003     JNZ      C:077D
C:0x077A    02080B   LJMP     C:080B
C:0x077D    FF       MOV      R7,A
C:0x077E    E530     MOV      A,use_p(0x30)
C:0x0780    B4010A   CJNE     A,#0x01,C:078D
C:0x0783    EF       MOV      A,R7
C:0x0784    30E004   JNB      0xE0.0,C:078B
C:0x0787    D21E     SETB     go_on(0x23.6)
C:0x0789    8002     SJMP     C:078D
C:0x078B    C21E     CLR      go_on(0x23.6)
C:0x078D    E530     MOV      A,use_p(0x30)
C:0x078F    B4020D   CJNE     A,#0x02,C:079F
C:0x0792    EF       MOV      A,R7
C:0x0793    5402     ANL      A,#0x02
C:0x0795    FE       MOV      R6,A
C:0x0796    BE0104   CJNE     R6,#0x01,C:079D
C:0x0799    D21E     SETB     go_on(0x23.6)
C:0x079B    8002     SJMP     C:079F
C:0x079D    C21E     CLR      go_on(0x23.6)
C:0x079F    E530     MOV      A,use_p(0x30)
C:0x07A1    B4030D   CJNE     A,#0x03,C:07B1
C:0x07A4    EF       MOV      A,R7
C:0x07A5    5404     ANL      A,#0x04
C:0x07A7    FE       MOV      R6,A
C:0x07A8    BE0104   CJNE     R6,#0x01,C:07AF
C:0x07AB    D21E     SETB     go_on(0x23.6)
C:0x07AD    8002     SJMP     C:07B1
C:0x07AF    C21E     CLR      go_on(0x23.6)
C:0x07B1    E530     MOV      A,use_p(0x30)
C:0x07B3    B4040D   CJNE     A,#0x04,C:07C3
C:0x07B6    EF       MOV      A,R7
C:0x07B7    5408     ANL      A,#0x08
C:0x07B9    FE       MOV      R6,A
C:0x07BA    BE0104   CJNE     R6,#0x01,C:07C1
C:0x07BD    D21E     SETB     go_on(0x23.6)
C:0x07BF    8002     SJMP     C:07C3
C:0x07C1    C21E     CLR      go_on(0x23.6)
C:0x07C3    E530     MOV      A,use_p(0x30)
C:0x07C5    B4050D   CJNE     A,#0x05,C:07D5
C:0x07C8    EF       MOV      A,R7
C:0x07C9    5410     ANL      A,#0x10
C:0x07CB    FE       MOV      R6,A
C:0x07CC    BE0104   CJNE     R6,#0x01,C:07D3
C:0x07CF    D21E     SETB     go_on(0x23.6)
C:0x07D1    8002     SJMP     C:07D5
C:0x07D3    C21E     CLR      go_on(0x23.6)
C:0x07D5    E530     MOV      A,use_p(0x30)
C:0x07D7    B4060D   CJNE     A,#0x06,C:07E7
C:0x07DA    EF       MOV      A,R7
C:0x07DB    5420     ANL      A,#0x20
C:0x07DD    FE       MOV      R6,A
C:0x07DE    BE0104   CJNE     R6,#0x01,C:07E5
C:0x07E1    D21E     SETB     go_on(0x23.6)
C:0x07E3    8002     SJMP     C:07E7
C:0x07E5    C21E     CLR      go_on(0x23.6)
C:0x07E7    E530     MOV      A,use_p(0x30)
C:0x07E9    B4070D   CJNE     A,#0x07,C:07F9
C:0x07EC    EF       MOV      A,R7
C:0x07ED    5440     ANL      A,#0x40
C:0x07EF    FE       MOV      R6,A
C:0x07F0    BE0104   CJNE     R6,#0x01,C:07F7
C:0x07F3    D21E     SETB     go_on(0x23.6)
C:0x07F5    8002     SJMP     C:07F9
C:0x07F7    C21E     CLR      go_on(0x23.6)
C:0x07F9    E530     MOV      A,use_p(0x30)
C:0x07FB    B4080D   CJNE     A,#0x08,C:080B
C:0x07FE    EF       MOV      A,R7
C:0x07FF    5480     ANL      A,#P0(0x80)
C:0x0801    FE       MOV      R6,A
C:0x0802    BE0104   CJNE     R6,#0x01,C:0809
C:0x0805    D21E     SETB     go_on(0x23.6)
C:0x0807    8002     SJMP     C:080B
C:0x0809    C21E     CLR      go_on(0x23.6)
  3542:             }
  3543:    }

楼主:
这个太长了还是看个比较短的!

//C代码
 temp=key_1;
    if(use_p==0x01)
    {
    if((temp&0x01)==1)
      go_on=1;
      else
      go_on=0;
    }
    if(use_p==0x02)
      {
    if((temp&0x02)==1)
      go_on=1;
      else
      go_on=0;
      }
//汇编代码
C:0x077D    FF       MOV      R7,A
C:0x077E    E530     MOV      A,use_p(0x30)
C:0x0780    B4010A   CJNE     A,#0x01,C:078D
C:0x0783    EF       MOV      A,R7
C:0x0784    30E004   JNB      0xE0.0,C:078B
C:0x0787    D21E     SETB     go_on(0x23.6)
C:0x0789    8002     SJMP     C:078D
C:0x078B    C21E     CLR      go_on(0x23.6)
C:0x078D    E530     MOV      A,use_p(0x30)
C:0x078F    B4020D   CJNE     A,#0x02,C:079F
C:0x0792    EF       MOV      A,R7
C:0x0793    5402     ANL      A,#0x02
C:0x0795    FE       MOV      R6,A
C:0x0796    BE0104   CJNE     R6,#0x01,C:079D
C:0x0799    D21E     SETB     go_on(0x23.6)
C:0x079B    8002     SJMP     C:079F
C:0x079D    C21E     CLR      go_on(0x23.6)

网友A:
运行结果一样就行了,编译器通常会对程序进行优化

楼主:
啊!不是的吧!我想每一条都跟第一条样怎么办?

啊!不是的吧!我想每一条都跟第一条样怎么办?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

楼主: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if(use_p==0x01)
    {
    if((temp&0x01)==1)
      go_on=1;
      else
      go_on=0;
    }
    if(use_p==0x02)
      {
    if((temp&0x02)==2)
      go_on=1;
      else
      go_on=0;
      }
     if(use_p==0x03)
     {
    if((temp&0x04)==4)
      go_on=1;
      else
      go_on=0;
      }
     if(use_p==0x04)
      {
    if((temp&0x08)==8)
      go_on=1;
      else
      go_on=0;
      }
      if(use_p==0x05)
      {
    if((temp&0x10)==0x10)
      go_on=1;
      else
      go_on=0;
       }
      if(use_p==0x06)
       {
    if((temp&0x20)==0x20)
      go_on=1;
      else
      go_on=0;
      }
     if(use_p==0x07)
      {
    if((temp&0x40)==0x40)
      go_on=1;
      else
      go_on=0;
       }
      if(use_p==0x08)
        {
    if((temp&0x80)==0x80)
      go_on=1;
      else
      go_on=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