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帮我看看这个4541定时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1-09):
功能说明:定时几分钟,控制加热。蜂鸣器在上电及定时时间到时响一下,J2外接按键,按下开始定时。
发现的问题:1、第一次上电时一切正常,但是在等待状态下直接断电时,有误输出,导致继电器会有吸合动作。
2、断电后直接再上电,系统就直接进入定时状态,但是如果等待十几秒再上电时又都正常了,感觉断电时好像有个放电过程。

楼主:
圈圈,xwj等大虾帮我看看吧,着急呀,板子都做出来了有问

网友A:
先OutPut接1K上拉,R3并个电容试试

楼主:
谢谢xwj,我先试一下

楼主:
xwj,解决了第一个误动作的问题

我在R3上并联了一个0.01uf(大小合适吗?)的电容,输出接了一个1k的电阻。
现在第一个误动作已经解决,还有一个问题:在定时状态下我断电然后再上电,系统直接就进入定时状态,但是等待十几秒后就正常

网友A:
C4上电荷的原因,总体时间不会超出一次定时时间的

整体方案有问题,应该用小时间常数(高频率)振荡+分频的方式,这样可以减小失控时间

怎样保证上电时处于特定状态(比如复位状态)是必须要考虑的,
你自己仔细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