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电平匹配怎么做??

楼主(2007-01-09):
各位大侠:

现在有情况是:
IC1是5v器件,IC2是3.0V器件,
如果两者需要用IIC方式通信,需要做怎样的处理?
上拉电阻应该拉到哪个电源上?
还有,
  IIC接口的开路电路是怎样一个构造?

谢谢大家!

网友A:
3V

拉到3V上,速度要适当降低。例如使用100K,而不是400K

网友B:
晕,拉到3V如果5V器件是CMOS输入将检测不到高电平

网友C:
一般器件都是TTL电平的

当然,最好还是仔细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