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的中文输入法

楼主(2007-01-09):
有没有谁做过单片机平台上的中文输入法?

网友A:
你得用16位以上的,否则字库和速度就上不去了

网友B:
或者高速的51等

网友C:
Google里找T9

网友D:
根本用不着

我就在普通51上作了一个国标中文二级字库的输入法,所有的二级汉字都有,在一个8字屏上显示

网友E:
t9的比较好做

输入法不是问题
主要是你要有个空间放下字库以及输入输出设备(键盘和LCD)

楼主:
谢谢

谢谢!

T9是不是有现成的代码,还是只有算法,需要自己重新编程?

网友F:
去我的Blog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