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哪种看门狗芯片比较好啊,X25045怎么样啊,我没用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3-27):
狗用来干什么?不是什么场合都需要狗的。

网友B:
5045里面还有个小串行EEPROM,

可以考虑MAX813系列。。。

网友C:
re

25045做狗得用烧写器写狗益处时间
不知道用指令写可否

网友D:
RE:

X25045还可以,现在有X5045,兼容X25045

网友E:
25045已经停产,现在代换型号是5045

但是5045比较贵。还带512字节的EEPROM。注意要用编程器把看门狗选上,否则看门狗不起作用。
用813L吧,虽然也贵,但比5045便宜多了。813L不带EEPROM

网友F:
很多的,不用EEPROM的话,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