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Keil中按F12跳转到变量定义处问题

楼主(2008-03-27):
请教各位高手:
    想问一下关于keil使用问题,我以前把光标停在变量或者函数处时,按F12会跳转到变量或者函数的定义处,但后来我在程序中加入了几个C文件,并且编译成功后,有些函数按F12就不能跳转到定义处了,或者有些跳到别的地方去,不能正确的跳转到定义处。
    请问各位路过的高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要不调试程序会很麻烦的。
    先谢谢了!

网友A(2014-05-23):
我遇到同样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B:
有些版本的KEIL有BUG,
重复几次就好了

另外要使能产生浏览信息选项

网友C:
尝试多几次,编译几次,程序全部没错才能跳转

网友D:
编译成功后,程序没错,才能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