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填充问题

楼主(2008-03-27):
请教一下,用C语言编完程序,如何将跳转指令填充到空白区,以防止程序跑飞

网友A:
烧录程序时填充 一般的烧录软件都支持的

网友B:
*

这各办法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C:
好象51 MCU填充0x20,如果刚好跑到填充的地方的话,

就会跳转到0x2020的地方去...

网友D:
随便说说

汇编:
NOP
NOP
LJMP START

C:
_nop_();
_nop_();
goto 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