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暂停/播放的51程序

楼主(2007-01-10):
各位好。
我想用汇编写一个按键程序,
功能:按一下,画面暂停,再按一下,画面播放。
所用按键是跟键盘一样的,按下去会弹起来的。

我现在思路不清晰,搞了一天了,没头绪。请指点,TKS....

网友A:
回复:

先把流程写出来,可以设置一个标志位,按键修改标志位,改变运行状态。也可以使用中断实现,方法很多。

网友B:
可以把键设为外部中断,中断一次里边的标志状态取反一次,要是控制外部开关,(如P1.0),就P1_0=~P1_0;触发一次状态取反一次,可以在中断中直接取反也可以在主程序中检测标志

楼主:
谢谢前面两位的思路。

谁有键盘识别程序,经典的好一点,本人菜鸟一个,别鄙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