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A/D的工作电压范围为3.5--6V之间,

楼主(2007-01-10):
A/D的基准电压为内部自带),现在开关电源5V给它供电,如果电源在4.5V--5.5V内波动,那么对A/D的的采样精度有没有影响?

网友A:
RE:

那要看你的精度要求了,如果要求高,肯定有影响了,最好还是测一下实际的A/D基准电压。

楼主:
它的基准电压在它内部,外部没有办法测量。

网友B:
AD内部基准电压如何产生的?

    内部基准电压也是由外部的电源供电的,要看产生基准电压的电路,我觉得应该对精度影响不大,但还要看你ad的输入方式 差分的输入即IN+,IN-的方式 误差会降低;
    如果你想测量 基准电压是否会波动,可以在ad输入端 外加参考电压或者零电压,即输入=Vref或0,(常用的零、满量程校准)
    如果参考电压不波动 转化出来应该是FFFF或者0;

网友C:
re:

如果参考电压与工作电压无关系,则没有影响,如果有则肯定有影响,不过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输入一个固定的电压,然后使工作电压变化,看输出有无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D:
与预设值有关!

  好多与AD采样后的比较,判断,查表返回值等的预设值,都是预先要设定的呀,这一预设值的得来也是以某一固定的参考电压换算得来了,若参考电压不确定,如何确定预设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