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时刻让16个数码管同时亮用什么驱动呢

楼主(2007-01-10):
以前我做的是动态扫描扫描的时候,16个数码管在某一时刻只有一个亮。
但是我想现在让16个数码管在某一个时刻全部都亮,那么应该用什么片子驱动啊(送的段码,也就是这8根线同时连16个管子)?

网友A:
那就只能用静态显示了。每一个配一个373之类的

网友B:
同时亮

如果要dp亮可用两片act245直接驱动,如果dp可不亮可用act245驱动两片14513

网友C:
没有道理吧?如果这样就采用静态显示的方式

网友D:
打开所有的位选即可

楼主:
不是这样的

我是想找一个片子输出8根线然后一起连到16个管子上,作为段码。
用74LS154做位选择(4-16)。
当段码送一个值的时候,位选择同时可以点亮好几个管子。(不是只点亮一个,理论上最多可以点亮16个),所以要选择的这个片子要能驱动这16个管子一起亮。

网友C:
用串进并出器件

网友E:
1片138带8个PNP三极管+2片595不就行了

138在某个时刻只能输出一个低脉冲,打开一个pnp三极管,驱动某一段;
595此时送出16个1、0数据;点亮相应的8字的这一段;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想这样动态扫描:
送一个a段,然后根据管子的数子,对应那个管子的a段要亮就点亮哪个管子。
再送b段。。。。
。。。
最后送小数点那段。。。
这样可能存在某一时刻多个管子亮的可能

网友E:
只要扫描一遍时间少于20ms应该就没有问题

也就是2~2.5ms送一次数据

网友D:
不久是段扫描吗?你把段和位反过来考虑(要改硬件)不就

也就是位接595,段接138 ,加合适的驱动不就行了?

怎么这么不开窍呢?

楼主:
嘿嘿,是啊

那这样的话16个管子得连2个138了,有没有只用1个片子带驱动,直接可以连16个管子呢?

网友E:
有相当于2片595的,叫DM135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

现在正画板子呢,多谢各位前辈指教啊

网友A:
是啊。用595可以,我现在正搞LED点阵呢。

我现在正搞LED点阵呢。10个5*7的点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