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码问题.

楼主(2007-01-10):
最近在做硬件汉字库,有些问题想请教.
请问区位码是不是前8位代表区号后8位表示位移量?
那是不是16条地址线就够用了,
汉字库为260多Kbit 要18条地址线啊?

网友A:
16点阵字库260KB,每个汉字32个字节哦

你自己算下多少个汉字:-)

网友B:
省掉一些不常用的一般256Kbyte也就是27c020装下了

网友C:
现在一般用28/29/39系列的,27系列估计都该倒塌了~~~

网友B:
没有啊,我现在还在使用27c040装一种字库;应该是比28/29/便

原来想过换,但是价格还是27便宜吧
不过烧写速度实在是忍无可忍;

网友A:
肯定是27C便宜得多

当然,现在的27C都是OTP一次性的了,用来装字库正合适

网友C:
哈哈~~~我不是装字库的~~~所以OTP肯定拜拜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

小弟还不明白啊!!
拿27c020 来说.27c020是18根地址线的.而换算出来是的区位码16位的.16位地址怎样用在.27c020的18垠址上的啦?

有什么好的资料介绍我看看吗?

楼主:
??

大家说得对.HZK16汉字库要250多Kbit的空间,但为什么区位码算出来的都是16位的啦?那不是16根地址线就够了吗?

网友A:
国标汉字内码是从A0H开始的,最高位恒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