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门禁考勤系统有效卡识别算法

楼主(2007-01-11):
我在做门禁考勤系统系统时遇到如何快速识别有效卡的问题,
我现在的方法是将有效卡号存放在flash中,每次读到卡时从flash读出卡号比较,
能在Flash中找到表示该卡号已经授权,没找到为非法卡.
我现在测试用顺序查找方法查找,1000张卡的查找速度要差不多4秒,显然大慢了,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查找算法,谢谢!

楼主:
能不能对卡号排序

我想将卡号进行排序存放在falsh中,然后用二分法查找,但卡号存在falsh中排序
速度好慢,每次对卡进行授权操作时都可能要对flash中存放的卡号进行大规模
的移动.

网友A:
如果将卡的号码先进行顺序排列

然后进行折半查找 就可以查到了
基本上查找10张卡就可以达到目标

网友A:
录入的机会是很少的

或者再建一个储存数组 专门来记录排名的
数组的pm[0]= 最小卡的储存位置

楼主:
这样查找判别应该可以

不过授权操作时就要对储存数组进行排序,因为flash读写操作比较慢,可能花费时间比较长,如果一次授权的卡号比较多的话可能等待的时间较长,

网友A:
在RAM中建立一个排序储存数组的影像

修改RAM内容 空闲时候才写入ROM

楼主:
我用的是stc89c516RD只有1K的内部RAM

没有这么多的空间,现在要求要保存1K张有效卡就要2K字节的空间作储存数组的影像
才行,每个地址空间要2个字节.

网友B:
一般都是PC端授权,排序的工作可以交给电脑来进行

当然,这就需要传输全部数据,可能会导致传输时间过长!

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这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C:
一定要存卡号么?

我们处理的一种做法!

 一个位对应一张卡,1000张卡125字节就够!
比如卡号是1---1000,每个字节对应8张卡,即1--8号的卡存储器0字节,以此类推。授权的位置1,未授权的位清0, 查询的时候 (卡号-1)/8 得到字节,(卡号-1)%8得到位! 很快的!当然卡号需要有规律!

楼主:
btiger2000大侠,小弟不是好明白,能说清禁点?谢谢!

楼主:
我们的门禁系统使用的时候卡号可能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D:
设置有规律的卡号,通过卡号查找授权的信息

网友E:
这样的

 btiger2000的意思是这样的:
 125B用来保存卡的授权情况。
 为什么125B呢?因为 125B*8=1000b
 也就是一共有1000位。
 那么对应位为1就表明卡已经授权,否则为未授权。

 这样方法处理的关键就是,如何最快的将卡号信息和你的位标识信息最快的对应起来?需要你根据你的卡号的规律做一个分析,然后做处理。最好就是移位或者与或几次后就可以获得你的“卡号--位”对应信息。

  以上理解,不知道是否得当?

楼主:
我们的机器是卖给别人装的

我们不可能要求别人用有规律的卡号,或者后来加卡也不一定能找到有有规律的卡号的卡,这样可能行不通

楼主:
恳请大侠们帮忙分析

网友E:
发一些卡号看看咯

你至少得把你的卡号发一些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一点规律都没有的东西那你只有改硬件增加RAM来做了。

楼主:
卡号是这样的

我们的门禁系统要兼容市面上的ID卡,即卡号没规律我们取卡号是8字节十进制数,格式如下:
02062074,02039418

网友B:
门禁一般用的是最便宜的ID卡,卡号为8位或18位十进制不重复

卡号不是自己能修改的

网友F:
排序并增加授权特征位

每次购进新卡时全部加一位授权特征位后排序写入flash。
用授权特征位标示是否有效卡。
以后授权只须修改该卡特征位,无须再排序。

楼主:
ID卡号能自己修改吗?

这样门禁系统不是一点安全性都没有了,随便找张卡改改就能开门,不会是这样吧,好像是卡号是出厂时就固化了不能修改.你所说的是不是IC卡,IC卡就能修改,ID卡不行

楼主:
回21楼,这样可能灵活性就差了

如果用户后来要追加添卡也一样要重新排序,还有机器买出后可能就很难控制使用者怎样使用了,你没可能叫用户买一大批卡待用,最多只能叫他多要一点备用,还是有可能要追加添卡的

网友B:
呵呵,21楼明显的外行,别理他

楼主:
没关系,同样感谢他!

网友A:
还是采用我说的方法吧

A储存空间进行储存卡信息,不用排序的
B储存空间存储排序信息

增加一个卡信息,只需要在A空间末端增加卡信息

对B储存空间要进行更新,没有办法
在排序空间每个卡占用两个字节的信息

楼主:
还是这方法有效,谢谢IC1008!

网友B:
嗯,分为批量授权和少量补充授权,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G:
re

可以将卡号转为16进制,不必全部保存,一般根据低字节(如3个字节,或者再少点,比如20位、18位等),再用位存储判断的方法即可,这样两张卡占据一个位的概率还是很小的,关键是判断比较快,读卡号、计算、读一个FLASH字节、判断字节中某位即可

网友H:
同意楼上qinyp的建议

去看看 harsh 算法以及 harsh table 吧,很出名的算法.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I:
RE:

28楼的方法是好,但实际中不好用,如只保存1000张卡就可以了,一般每张卡保存4个字节,只要4K字节存储器就够用了,但按28楼的方法即使每张卡保存18位,也就是要2的18次方=262144个位,要32768个字节才能保存.

楼主是只比较1000张卡,其实可以不用什么算法也就很快比完数据,我做过实验,就是保存了8000张卡(每张卡保存4个字节的数据)在FLASH中,用51MCU,44MHZ的晶振,读数据和比较完8000张也就用了不到1.5S的时间.方法就是(读一个字节比较一个字节,而不是一次读完4个字节后再比较,比较数据时从最低一个字节的数据开始,这样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先读存储器中保存的第一张卡的最低一个字节的数据,而后和刚才读到卡的数据最低一个字节比较相等,而后继续读卡剩下的字节,一直到比完4个字节的数据.只要其中一个字节不相等就直接读存储器中的第二张卡的数据,一直到读完8000张卡为止.

楼主:
这个也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