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大家慎用该片子!”

楼主(2008-03-28):
    我用的新华龙的C8051F021, 当初就是看中了它的双串口和12位AD, 一直用的时候就偶尔有死机现象, 原来也没有在意, 但现在项目搞得差不多了的时候, 整套系统连接调试时,却发现这个片机频繁死机, 间隔时间还不到几分钟, 有时死机, 有时虽然没有死机, 但串口收不到数据, 重启电源就可以了, 这个片子是做核心处理, 其中的一个串口接收PC机的数据, 另一个串口通过485总线控制一个强电控制柜里的接触器, 接触器一动作, 片子就死了, 想尽了各种办法, 每个电源都加了交流电源滤波器, 没有任何效果, 现在又对485总线进行光电隔离, 好些了, 但每间隔十来分钟还是死机,  在强电控制柜里面, 也有个宏晶的单片机, 没有加任何抗干扰处理, 人家跑得好好的, 不出任何差错, 控制柜里面的环境可比外面恶劣多了, 网上一搜, 新华龙片子不稳定的网页N多, 我现在没有招了, 想把C8051F021换掉, 可项目时间过了大半, 一下子又找不到和 C8051F021功能相当的片子来替换, 新华龙害死我了, 强烈**大家慎用该片子!
    现在求大家帮我推荐一款带双串口的单片机, 如果带10位以上AD最好, 如果不带AD,最好带外部并行总线接口, 方便外接AD,  价格不是问题, 关键是稳定, 稳定, 稳定!!!! 其次就是开发调试时间短, 不需要太贵的开发工具!!谢谢大家!!

网友A:
哈哈,“强烈**大家慎用该片子!”...

网友B:
强烈**!大家慎用该片子!少了一个感叹号

网友C:
我现在还用F020

唉,宏晶是STC吧,这单片机口碑更差!!!
STC5v单片机+12伏不烧。但是。。。。。。。

网友D:
C8051F021我用过不少,有点感情。客观点说,用起来很爽

一开始有同事用这个片子以后说不好,调试啊调试,还搞烧了两片……我接手以后把PCB重新布了一遍,看门狗都砍掉了(有内狗),再没问题。

楼主如果不服,把你的原理图(包含电源,局部就可以了)和PCB(包含电源,局部就可以了)抓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E:
没用过c8051Fxxx我用的是TI的430,也双串12AD,低功耗比较牛。

网友F:

逻辑上貌似有些不对劲啊~~~

网友G:
死机一般还是自己的问题。

不要怪MCU不好。

网友G:
多做下自我批评。

我感觉C8051F用起来还是很爽的。

网友G:
看看你串口通讯的程序是否有问题。

强电干扰使你的串口接收到错误的数据,MCU看到错误的数据怎么想也想不通,于是拼命地想,结果大脑短路。。。。。。

网友H:
C8051如果用RC复位,同时将FLASH部分当参数保存空间

即有FLASH写操作,容易冲掉程序

网友I:
我用几年了,也没有任何问题

还是多找找自己的问题吧。。。
在正常环境下,程序运行几分钟就有问题,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人家的IC不可能这么差,何况是美国的(注意不是新华龙的,它只是代理)的大家做的,
要说抗干扰差些,这可能是真的。。。

网友J:
看起来像LZ自己的问题,多找找吧

“有个宏晶的单片机, 没有加任何抗干扰处理, 人家跑得好好的, 不出任何差错”。LZ怎么知道别人没有任何抗干扰处理呢?尤其是软件方面的。

网友K:
不要轻易怀疑芯片

先从自身找毛病,可以尝试换STM32

网友L:
存在即合理.

没用过c8051F,5年前关注过一下,好像速度很快,可是价格很贵.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价格?还有什么优势?

网友M:
工控场合,使用5V的MCU最好

“接触器一动作, 片子就死了”,和你PCB有极大关系。

建议:
  目前的方案也能用,处理得好的话。可以:
  1)对所有MCU和外部连接的IO,都加电阻,51R-10K。
  2)对连插头的IO,加ESD器件。
  3)对5V加5-6V稳压管。
  4)增大VCC的电容。
  5)改为四层板,增加地的面积,可以有效吸收辐射干扰。板子越大越好,这点效果非常明显。
  6)对关键部位加屏蔽盒,临时可以用屏蔽纸包起来试试。
  7)对接触器触点进行处理。比如加吸收电路,加绝缘液体
  8)对接触器触发,在交流过零时刻。可以大幅度减低辐射。

网友N:
LZ的PCB在琢磨一下

可能外面还需要加一些EMC设计
其实估计口子加个电阻就够了,这个片子PCB做得好时可以用在比较恶劣的工业环境

对了,所长的教材什么时候出版啊?我们还翘首以盼呢

网友O:
楼主很冲动

所长很耐心,学习来着……

网友P:
冲动的惩罚....

网友Q:
我用了3年的C8051了,也觉得用的很爽

唯一觉得缺憾的就是最大的程序空间只有128K,而且不可以外扩。

楼主:
回13楼!

    那块宏晶的片子是我布的电路, 程序也是我写的, 单片机我用不少了, 飞利浦的, 华帮的, 宏晶的, 8096的, 8051的, 可就没有遇到像C8051F 这么难侍候的!

    谢谢大家的建议, 我想把电路重新布一下看看能不能医治一下!

网友R:
不知道有没有12V的MCU哦,理论上是不是更抗干扰啊!

网友S:
应该是PCB问题吧

俺的一板子打EMC,开始连1KV都不到,后来改了下板子,能轻松上3KV

还有PIC12F510片子输入口的电容大了就容易死机(锁死),电容小了就没任何问题,俺一直没搞明白原因

网友T:
还可以吧

网友D:
看来不敢献丑了……

网友U:
请问,所长

工控场合为什么用5V的MCU较好?
给解释下,我们的一个电机控制使用430做的.(3V)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V:
检查一下电源电路,去耦电路,IO输入滤波电路

软件采用分段测试

网友T:
原因之一是

5V的抗干扰能力相对强一些

网友D:
没有“5V的抗干扰能力较强”的说法

抗干扰能力属于系统工程的范畴,取决于你的设计。

例如防雷,谁敢说自己的小产品能防雷?没有。一个雷直接劈下来肯定完蛋。
防雷是有条件的:
1-产品纳入了避雷针的防护区域
2-接地电极良好,接地阻抗小于若干欧姆
3-进线有防雷箱……
……
这样,你才能在你的产品里放一个TVS管就号称“内置防**,可防雷……”

网友W:
所长说5V系统是有原因的……

这主要是从半导体工艺上谈,5V的MCU,其线宽一般比3V的芯片要宽,例如在5V的MCU经常采用的0.5/0.35但3V的MCU多用上了0.25甚至0.15

网友G:
供电电压高,噪声容限大,是这样的么?

好像5V和3.3V的输入都是0.8V低电平,2V高电平啊。

网友X(2013-09-15):
若干扰容易死机,可以考虑程序下载口离单片机更近些,紧挨着最好。我刚开始用也怎死机,现在找到规律了

网友Y:
硬件有没有问题,还是不要轻易怀疑芯片有问题...

网友Z:
电源走线,电源电容,复位信号。这几个是最基本要求

网友AA:
整天死机的话早就倒闭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额 这东西貌似只用于学校学生玩  没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AC:
看门狗,复位,程序空间。都有可能,MCU一般不会这么脆弱。

网友AD(2015-06-03):
我用7、8年c8051f系列单片机,没有发生过莫名其妙的问题,很有感情。
控制强电可以考虑使用光耦隔离,过零触发或固态继电器等措施。
我用单片机控制交流接触器、通过485控制变频电机,没死过机。

网友AE(2016-09-22):
多自己找下原因吧,C8051f系列用的肯定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