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keil 运行汇编程序怎么老是报错?

楼主(2007-01-11):
我用KEIL 运行汇编程序时,老是报错,错误如下:
ALL_dly.asm(11):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ALL_dly.asm(12):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ALL_dly.asm(13):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ALL_dly.asm(14):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ALL_dly.asm(15):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ALL_dly.asm(16):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ALL_dly.asm(18):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ALL_dly.asm(259):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ALL_dly.asm(260):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ALL_dly.asm(261):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ALL_dly.asm(262):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ALL_dly.asm(263):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ALL_dly.asm(264):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ALL_dly.asm(838): error A39: REGISTER OPERAND EXPECTED
ALL_dly.asm(839): error A39: REGISTER OPERAND EXPECTED
ALL_dly.asm(840): error A39: REGISTER OPERAND EXPECTED
ALL_dly.asm(862): error A39: REGISTER OPERAND EXPECTED
ALL_dly.asm(871): error A22: EXPRESSION TYPE DOES NOT MATCH INSTRUCTION
ALL_dly.asm(872): error A22: EXPRESSION TYPE DOES NOT MATCH INSTRUCTION
ALL_dly.asm(873): error A22: EXPRESSION TYPE DOES NOT MATCH INSTRUCTION
ALL_dly.asm(1036): error A39: REGISTER OPERAND EXPECTED
ALL_dly.asm(1051): error A39: REGISTER OPERAND EXPECTED
ALL_dly.asm(2152): error A22: EXPRESSION TYPE DOES NOT MATCH INSTRUCTION
ALL_dly.asm(2211): error A22: EXPRESSION TYPE DOES NOT MATCH INSTRUCTION
ALL_dly.asm(2222): error A22: EXPRESSION TYPE DOES NOT MATCH INSTRUCTION
ALL_dly.asm(2241): error A22: EXPRESSION TYPE DOES NOT MATCH INSTRUCTION

程序是人家调试好了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怀疑是我自己没有把KEIL设置好.
但是我怎么设置都不行,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我在线等...

我在线等...

楼主:
在wave 里仿真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错误...

在wave 里编译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错误...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误?
如果我说得不够祥细的话,可以提出来,帮帮忙!

网友A:
没遇到过哦

网友B:
你都怎么设置了啊?

楼主:
我换过一种编译软件就可以了...

我问了一下写那程序的人,他说他是用LCA51这个软件编译的,我用LCA51这个软件编译了一下,果然没有了错误..

看来各种编译软件还存在兼容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