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时钟错乱求助!

楼主(2008-03-29):
现在用PCF8563做时钟,在掉电的情况下每次复位上电时钟都不一致;请问在掉电的情况下开机怎么判断PCF8563时钟是否正确?

谢谢!

网友A:
8563 有后备电池吗?

如果没有后备电池,一旦掉电时钟当然就乱掉了!

网友B:
后备电源电压是否有2V以上?

网友C:
没法判断

最多和存储的时间日期比较一下

网友D:
加个法拉电容可以挺几天……

网友E:
好像有一个掉电指示位

不过你也得加电源吧。

网友F:
要有后备电源才行

楼主:
请问大家,PCF8563时钟在掉电之后重新读取的初始化日期应该是多少?在掉电情况下读的日期怎么每次都不一样呢?

所以不知道怎么判断当期是否正确!

网友G:
如果后备电池没有问题,而且,没有给片子乱复位

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E:
因为你的电没有真正掉完。

楼主:
谢谢NE5532,问题找到了!

周六周日板子下电放了一天多没动,周一上电读取的时间是:2000,01,01
看来还是板子上面的电容没有放电完全造成的!

网友G:
你这是没后备电池啊

告诉您个秘密,如果sdram在-40度条件下,数据是不丢的!
sdram短时间掉电,其中的数据不是0,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