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光控开关

楼主(2008-03-29):
  本人做了个地下工作的采集板....要求有光的时候工作..平时不工作..就是用光来控制.........不知怎么设计开关..用光敏管嘛..又怕光照强度变化时导致输入电压变化从而影响AD转换...用光电开关..又好像不对...光控开关好像是高压电的....

网友A:
地下d 接头暗号?

网友B:
光敏管可以用啊

设置好就行

楼主:
煤矿下的

煤矿下的设备...平时不工作..有人来时用灯照时就工作...

就怕光照变化时引起工作电压变化而使AD参考电压不稳...

网友B:
不会吧

只不过是判断有光或者无光,没有是不是稳定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