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07-01-11):
/* 设定时器T0为工作方式1,定时器100ms产生一次中断,
使接在P1.0引脚的发光二极管每隔1s亮一次,亮10次后停止工作,
昧罰1.1指示*/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int IsTwice=0;

void Init_Timer0();

void main(void)
{
    int curr_time=10;

    while((curr_time--)>0){}
    P1_1=1;
}

void Init_Timer0(void)
{
       P1_1=0;
    TMOD=0x01;
    TH0=0x00;
    TL0=0x00;
    ET0=1;
    EA=1;
    TR0=1;

}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
    if(IsTwice==0)
    {
    TH0=0x79;
    TL0=0x60;
    IsTwice=1;
    }
    else
    {
    TH0=0x00;
    TL0=0x00;
    P1_0=!P1_0;
    }
}

在Keil uVision 下编译出现错误:
如下: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忙看看啊

RT

网友A:
主振是多少???直接100mS很难.难道是6MHz

楼主:
发现自己错了

网友A:
倒塌了~~~12MHz不可能定时100mS,用50mS较好

网友B:
主程序不用循环结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