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的输入 输出

楼主(2007-01-11):
(无正文)

网友A:
是从mcu的角度定义的;

mcu给出的信号是输出;
输入到mcu的信号是输入;

呵呵象是绕口令啊

网友B:
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从人的角度来个倒塌的定义~~~

网友C:
我觉得!!

输入的话:I/O的电平由外电路说的算!
输出的话:I/O的电平自己说的算,让它是0就是0,让它是1就是1。

网友D:
有的单片机先要设置I/O的属性

楼主:
好象5楼的有电门道

 好象5楼的有电门道  刚开始认为输入输出是2,3楼说的那样

后来总感觉和书上的不一样

网友E:
mov p0,a  ;这是输出
mov a,p0   ;这是输入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楼: 是从mcu的角度定义的;

mcu给出的信号是输出;
输入到mcu的信号是输入;

呵呵象是绕口令啊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从人的角度来个倒塌的定义~~~

网友F:
输出就是写PORT,输入就是读PORT。

网友G(2012-03-28):
51单片机,输入输出不需要定义的吧

网友H:
不同单片机对IO的输入输出设置是不一样的
常规51 IO为准双向结构,IO做输入输出时不要特设置,做输出时直接往IO口写数据就行,但做输入时就有点特别,就是必须先保证IO口数据寄存器为1(相当于输出高电平)。
PIC或AVR单片机的话,IO要做为输入或输出就要通过方向寄存器设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