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真的不适用于驱动数码管吗?

楼主(2007-01-11):
数码管采用共阳接发,动太扫描显示,程序采用AVR的ISP器件,应该移位的速度应该很快了,为什么在不亮的段位上还是看到有阴影呢?是否164不适用做扫描驱动,改共阴接发是否会有改善!如果不成只能改用595了!

网友A:
段移位前先关A~D位,段移位后再开单独的那1位(A-D中的1位)

网友B:
不是不可以,是你使用有问题……

网友C:
164驱动数码很好用啊

LZ是你的应用有问题!

网友D:
164可以用

但因没有锁存,不如595方便。
楼主显示的问题,出在程序上,应该先关掉位驱动再更新段。

网友E:
无法做到完全关闭COM 在替换Seg内容的时候

所以存在暗影
你明白了吗,作为你的同学 偶旱烟 呵呵

数码管驱扫描动步骤

1关闭Com(n)/或者所有Com
2设定Seg的数值
3打开Com(n+1)
4显示延时
5goto 1

网友F:
是你的问题

我做数码管动态显示都是用164很好用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G:
公共端要单独用I/O控制,并且移位时要关所有公共端

网友H:
164就是用来点LED的,LZCN

楼主:
感谢各位的意见,但我有个问题是IO口不足

感谢各位的意见,但我有个问题是IO口不足!能多余的IO口当然是可以关闭显示,

在不增加多余的IO口情况下,各位还有什么高见吗?

急求!程序上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网友A:
还是换成595吧

网友I:
端口配置

如楼上所言,关COM,送数据,开COM,DELAY,关COM
你的数据线完全可以分式做为其他用途,比如做键盘.
关键是I/O口的合理配置,合理分时利用.

网友I:
看错了,取消下面两行

网友J:
如果你不能在加1个I/O口用作显示的话

换作595也不行,你这种电路最少用3根口线(164和595)都是,两根就存在暗影,三根的话用595和164都行,具体接法:1. 两片164共用数据线,时钟线分开,先送段数据,再送位数据 2.两片595共用移位时钟线和锁存时钟线,数据线按上图的接法,先送16位数据,再锁存。
在下推荐用595

楼主:
无奈只能改按键输入了来补足TO

如下图:8位ADC,每按键的区间值为:256/7=36,经测试,同一按键的误差达到9,尚可满足要求,但胆心时间长了ADC不稳定,电阻漂移!引起失误,有那位仁兄做这该类设计,求助!

网友K:
电阻漂移不会有什么问题,幅度小得可以忽略

对于AD,把参考电压做好了问题不大

网友L:
如何解决多个按键同时按下

如S3 S4 S5同时按下与S2按下?

网友M:
gtw,提高ADC精度,二进制编码就可分辨

但不建议这样做(多个按键)

网友A:
AVR的应该都是10位ADC吧,这种AD键接法好像电阻选配困难

网友L:
按键个数和电阻匹配都是个问题

以前的一个电路

采用164串转并输出,并顺便扫描按键……
以此电路,可有很大的扩展性

网友E:
这样接会不会好点 全部10K 电阻

几个10K 电阻串联
从电阻之间接出按键连接ADC
没有做过不知道会有什么缺点 请教

网友N:
外围电路?

把外围电路描述一下,比如:几个按键、4位led等,选用的单片机型号或资源,大家好分析。
我曾经做过键盘和led驱动复用的程序,也是因为i/o资源不足。

网友O:
根据2进制来选配电阻;选择高精度的电阻;

数字电路书中有这样的电阻网络DA;我认为可以分辨多个按键按下的情况;

网友E:
楼猪不厚道

不公布解决方案

网友P:
现在是4094用惯了,其他的都不想用了。只要随便把程序一改,想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

网友Q:
可以改用串口驱动

可以改用串口驱动,只是164易受干扰,需要不断的刷新,我曾这样用过。

网友Q:
建议

可以用串口驱动,只是164易受到干扰,需要不断的刷新,节省了I/O口,我曾这样用过。

楼主:
按键接触不良,电阻变化不定,不打算用AD键盘了

打算用下图扫描键盘,但不知二极管如何选用?哪位大哥有这方面介绍,给点小弟!

网友R:
164就是用来显示的,怎么会不好呢?移位快就看不到影子啦

网友S:
21楼的很好啊

占用IO口也很少

网友Q:
建议

可以用串口驱动,节省I/O口,只是164易受干扰,需要不断的刷新,我这样用过。

网友T:
164当然好用拉

网友U:
显示跟扫描按键都用164

如果只为了省IO口,那就显示跟按键扫描都用164做,只用6个IO口就可以搞定显示跟key了,这样只要一个164可以了,6个应该有吧

网友V:
164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