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0单片机的大虾请指教

楼主(2007-01-12):
  我想用430单片机完成一些简单的数据处理,其中要用到奇偶校验,可是在我用的那个型号的单片机(MSP430F147)中我没能找到奇偶校验位,是否要实现这一功能只有靠软件来实现呀?这样做好像浪费很多时间。请做过这方面工作的大虾指点,先行谢过!

楼主:
继续期待……

    没人用过,不会吧?
    继续期待……

网友A:
问楼主

不好意思,楼主,我不懂,不过我想请教你一下,你是用什么平台?

我正打算向430前进.

楼主:
彼此彼此

   我也是刚开始接触430,你问的是软件平台吧?用的是IAR,到TI的网站上很容易找到。

网友B:
没看明白LZ的意思

如果是指数据收/发过程中的奇偶校验位,可以设置允许校验.
如果是用软件来做,一样的,在数据收发时对数据累加,检查收到的校验和是否与累加后得到的校验和一致即可判断有误否.

楼主:
谢谢szxw

    可能我说得不太明白,收发过程可以设置奇偶校验,这我知道。
    我想说的是,在我对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时,要用到奇偶位,就像51单片机中的状态寄存器中的奇偶位(P)一样,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会自动变化,如果需要就可以将其当前值取出,可是在430中我好像没找到这样功能的一位。

网友C:
不是吧?

我们用430的单片机,没有这种情况啊。在UxCTL里边不是有相应的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