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变电流电路那位帮着分析一下

楼主(2007-01-12):
这是一个DAC转换电路,小弟不太理解,还请达人指点

网友A:
这样

设输入为Vi,三极管发射极电压为Vc,电流为I,则运放输入端为(Vi+Vc-I*R24)/2,而这个电压等于由R26和R27对Vc的分压,即Vc/2.
所以,Vi+Vc-I*R24=Vc,得I=Vi/R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