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protel一个sch库中的元件复制到另一个ddb的sch库中呢?

楼主(2007-01-12):
怎么把protel一个sch库中的元件复制到另一个ddb的sch库中呢?

直接复制无效的,以前用过一种方法:在一个库里先剪切元件,贴到同一个库里的,下面的步骤就忘记了
谁知道怎么复制吗?

网友A:
在元件库的元件列表中直接复制粘贴就行了

网友B(2009-08-12):
原来这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