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数显游标卡尺的测量原理是怎样?

楼主(2007-01-12):
大家好,数显游标卡尺的测量原理是什么呢?是用什么样的器件来实现测量的,如果可以的话把大概的结构框图给我介绍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
似乎是光栅

网友B:
据说是容栅

网友:
容栅

下载个数显游标卡尺芯片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自己做不来,绑定的IC,容栅原理

网友D:
有现成的

网友E(2008-11-07):
请问那里有现存的IC

请问那位朋友知道有现存的数显游标卡尺的IC型号是多少?还有容珊的型号是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