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模拟串口程序呢

楼主(2008-03-30):
如何编写模拟串口程序呢;听说这个很难啊

网友A:
不难,用51和PIC我多做过

把你的问题MAIL过来,我给你份例程:supermantm@gmail.com

楼主:
mail

pingguo_166@163.com

楼主:
dd

用模拟串口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B:
时间的精确性

网友C:
要学会用状态机,释放CPU

网友D:
异步还是同步串口?

异步串口建议用定时器在定时中断内发送数据
先拉低发送口线再启动定时产生一个码元宽度的时间片,升起正发送数据标志,然后软件移位8次并输出到发送线上,呆第8次发送完毕,第9次开始时,拉高发送线,并清除发送标志,而在下一个(第9个结束第10个定时来到时)根据预先已经清除的发送志关闭定时器,进入等待下次发送状态.注意对51单片机而言,它是低位在前发送的(右移发送的).
同步移位,只要注意两点就够了,首先拉低模拟时钟线,然后往模拟数据线上移位输出数据并保持,然后升高模拟时钟线,即对51而言当时钟线低电平时送数高电平保持,同时也是右移的,如果外部速度慢可加NOP指令降低速度.

楼主:
uu

状态机,释放CPU

网友E(2008-05-21):
D

要学会用状态机,释放CPU

网友F:
波特率低可以,高了误码会有的!!

网友G:
看你用什么IC了

我模拟38000以上的波特率,双向也不难的.

网友H:
模拟接收

//-----本人制作(禁止转载)
//-----***-模拟接收-***-----//
void INT_INT0(void)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i;
    i=0;
    ChkFg=0;
    ChkBit=0;
    InData=0;
    InitDelay(5);
    while(i<10)
    {
         if(i<9)
         {
              if(i>0)
              {
                   InData>>=1;
                   if(HwRxd)
                      {
                           InData|=0x80;
                           ChkBit=~ChkBit;
                      }
              }
         }
         else
         {
              if(i==9)
              {
                   ChkFg=HwRxd;
              }
         }
         InitDelay(82);//--->11.0592M
         i++;
    }
    if(SendEndFg)//-------------------------------------------------------上次数据是否发送完毕?
    {
         if(ChkBit==ChkFg)
         {
              InDataFg=1;
               InDataTime=3;//---------------------------------------------如果两秒内没有接收结束自动中断接收并清除已经接收的数据
              if(InrBufDptr<=64)
              {
                   if(InrBufDptr==0)//------------------------------------数据缓冲区地址指针是否为零
                   {
                        if(InData==0x68)//--------------------------------数据保存到缓冲区---缓冲区的第一个数据是否等于0x68
                        {
                             InceptBuf[0]=0x68;
                               InrBufDptr=1;//------------------------------缓冲区地址累加
                        }
                        else
                        {
                             InrBufDptr=0;//------------------------------缓冲区地址归零
                        }
                    }
                    else
                    {
                        if(InrBufDptr==7)//-------------------------------缓冲区指针是否等于7
                        {
                             if(InData==0x68)//---------------------------缓冲区已接收的第8位是否等于0x68
                             {
                                  InceptBuf[7]=0x68;//--------------------数据保存到缓冲区
                                  InrBufDptr=8;//-------------------------缓冲区地址累加
                             }
                             else
                             {
                                  InrBufDptr=0;//-------------------------缓冲区地址归零
                             }
                        }
                        else
                        {
                             InceptBuf[InrBufDptr]=InData;//--------------数据保存到缓冲区
                             InrBufDptr++;//------------------------------缓冲区地址累加
                        }
                   }
              }
              else
              {
                   InrBufDptr=0;//----------------------------------------缓冲区地址归零
              }
         }
         if(InceptBuf[InceptBuf][9]+11]==0x16)//---------------------------是否完成一帧数据的接收?结束符是否等于0x16
         {
              SendStrFg=1;
               InrIndataFg=1;//--------------------------------------------非串口状态
                InrBufDptr=0;//---------------------------------------------缓冲区地址归零
                SendEndFg=0;//----------------------------------------------已发送完毕位归零
         }
         EX0=1;//---------------------------------------------------------使能接收
    }
    else
    {
         EX0=0;//---------------------------------------------------------禁止接收
    }
}

网友H:
模拟发送

//-----本人制作(禁止转载)
//-----***-模拟发送-***-----//
void Inr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hkData;
    unsigned char SendData;
    EA=0;
    ChkBit=0;
    ChkData=Byte;
    SendData=Byte;
    for(i=0;i<8;i++)
    {
       if(ChkData & 0x80)
       {
           ChkBit=~ChkBit;
       }
       ChkData <<=1;
    }
    HwTxd=0;
    Delay(82);
    for(i=0;i<8;i++)//----------------------------------------------------8个数据位
    {
        if(SendData & 0x01)
        {
             HwTxd=1;
        }
        else
        {
             HwTxd=0;
        }
        SendData >>=1;
        Delay(82);
    }
    HwTxd=ChkBit;
    Delay(82);
    HwTxd=1;
    Delay(72);
    AUXR1=0x00;
    EA=1;
}

网友H:
一个问题,问了之后,大家踊跃的回答,可楼主那里去了?

网友I:
在中断里等待接收发送不是很好,容错也不好

好处就是可以处理相对较高的波特率的收发

网友J:
不难。计算好时间,就行。

网友K:
哥们,最难的就是计算时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