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外加报警电路

楼主(2008-03-31):
手上有一个称重仪表,可以通过串口接电脑,现在想从串口上的信号线引出外加一个单片机可以完成上下限的报警。
跟电脑有两种方式:1、一种是指令发送  2、另一种是连续发送

问题:
我现在要如何取到特品的重量与我在单片机里存的数进行比较。如果采用指令发送的话我当心不知道跟电脑发送指令时冲突?如果采用连续的我怕又会指到别的数产生错误报警?

肯请大侠指导下。

网友A:
既然已经通信,报警不是小意思吗

楼主:
回复 ayb

我还只是一个菜鸟,我是能进行通信,但是我前面说的问题解决不了。
我的做法是外加一个51单片机,编程时设一个上限值,如果重量大于这个上限就报警。但是我那个仪表出来的数除了重量的数而且有别的数据传出,如果我采用连续方式传输,可能会出现误报警。

网友B:
ayb_ice说得对

关键是通讯。如果你能够自己做出系统,用51接收到仪表的数据,你已经绝对不是菜鸟的水平了。

楼主:
不是那样的

我是能从仪表上收数据,但是不能区分数据,就是一股脑全给收过来。如何才能找到我要的数,又对原有仪表和PC的通信没有影响我就想不出来,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C:
晕,一股脑接受?那电脑怎么区分的>?

应该有个数据的结构吧,比如第一字节表示起始码,第二字节,第三字节~~,
作为一个基本结构,从中提取重量数据判断啊.

楼主:
是我没说清

电脑是可以通过发送指令的方式来接收所要的数据的,如毛重,标定值,净重什么的。

网友C:
单片机也发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D:
双向侦听

同时侦听来自PC和来自仪器的数据,从PC送出的数据中建立当前状态,从仪表返回的数据中取得数值。
推荐使用PHILIPS 的 P89LPC91X 系列的,连晶振都免了,用软件构成一个串行口,加上硬件的一个,出两根报警线,程序不会超过500行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通信已经成功,可以把报警阈值数据直接传给单片机,这只是通信协议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9楼

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可行,可是双向侦听我还真没弄过,具体实现的话对我可能还有难度。比如具体接线什么的我都没概念。

楼主:
回复 10楼

我的仪表是可以发送多种数据,而且每帧的起始符和结束符是一样的。谢谢你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