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用的IC卡锁里头永的电池是什么电池

楼主(2008-03-31):
(无正文)

网友A:
是卡里面还是锁里面?卡里面应该是没有电池的,无源IC卡吧

网友B:
锁里头是5号碱性电池

网友C:
见过一种锁具里面用的低电压的PIC单片机,装3节5号电池;
使用的是DALSS的TM卡,安装在一个纽扣上面没有电池,只有一个唯一的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