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的电路,能收不能发,带电路图片,请指教

楼主(2007-01-13):
我知道问题肯定出在-RE,DE控制上,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

我量过的,9脚输出为+4.8V,管子b脚输出为+2V左右,

9脚为低电平时,好像也有+4.2V,管子始终处于导通状态,因此一直在接收,无法发送,这该怎么解决呀?

请高手帮忙!

谢谢

网友A:
不能这样控制方向吧

jp1 pin3没有数据时是高电平啊,有数据时才有可能变成低电平.

网友B:
缺失效电阻

网友C:
re

按如图所接,送电后JP1 PIN3为低!所以,一直接受数据。

网友D:
估计是你的串口的问题,你应该使用的便宜的USB转串口线

正常的板载串口这个电路时能工作的,现在便宜的“无源”串口<->485转接头也是采用的这种原理,只不过将max232用三极管和电阻代替

楼主:

各位高手,能不能讲一下如何去改啊,

听了你们这么多,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的问题呀,

帮一下忙吧,谢谢!

楼主:
头烫呀,

3楼: 缺失效电阻

这是什么意思呀,不理解,

麻烦各位高手来点拔一下吧

网友E:
485线上要加上下拉

这个电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485
电路只能输出0,至于输出的1是靠上下拉实现的

网友C:
re

1.485的A,B接哪去了?
2.哪个是主/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