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CPE直接焊在板子上,损坏率居然接近1/3,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1-13):
说来惭愧,232电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用了,不过以前都是用个芯片座,这次为了省事,想也没想就让车间直接焊在板子上了,结果奇哉怪也,焊好了测试,居然有接近1/3的板子上的MAX232CPE片子坏了,坏得很怪,拆下来后用插座插到板子上,有时候上电后居然好用,有时候就处于低电阻状态,一会后发烫!
1、外围的四个电容10uF(一直是这么用的)
2、芯片正面依次为:
MAXIM
MAX232CPE
+0621
反面为一个圈圈,里面上面写了个e,下面是h1

我很纳闷,是MAX232CPE这个芯片就很脆弱,焊接时须注意防静电等?还是我买的是假货

网友A:
估计是假货。

网友B:
没遇到过

直插的和贴片的都用过,虽然不多,但是还没有发现焊坏的

楼主:
买的国产货~~~~~~

反面没有产地.......

我看了一下以前买的芯片,要么是马来西亚产,要么是菲律宾产的......

今天早上把一块昨天测试好的板子上电、断电了几次,居然就把232片子搞坏了!

网友C:
注意静电

生产车间必须是防静电的,因为静电而损坏的器件并不是开始就能发现的,可能使用一些时间后才不行.

网友D:
232假片很多

网友E:
不要买假货啊,原装的贵有贵的道理的

接口器件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可靠性和返修率
这个还用假货那就真的是不知轻重了

网友F:
找对供货商,这个很重要~~~~~~~~~~~~

小批量生产的时候,先不要对价格太抠门,找对有信誉的供货商

网友F:
另外,使用表贴器件其实拆卸更加容易~~~~~~~~~~

楼主:
唉~~~~~~~

TO-xwj,这个错误确认犯的有点低级

我买时供货商问我,说要国产还是进口,我想国产的便宜点,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以前我只知道象电源芯片、单片机不能用国产,没想到这么成熟的片子也会......唉,我们和这家供货商也不止一次的打交道了......

今天我得到一个血的教训:国产芯片=假货,千万千万不能用!

网友G:
没碰到过,国产芯片=假货???

网友H:
估计是假的 我上次用的 一批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A:
MAXIM叫国产?

虽然不敢苟同“国产芯片=假货”,但是MAXIM好歹也不过中国产啊,楼主实在嫌贵可以买SIPEX或INTERSIL的代换,要么就直接从MAXIM手里买。

网友I:
大批量的产品可要走正规渠道啊

网友E:
国产或台产的型号肯定不是MAXxxx,如果标MAX那当然是假的

并不是说国产的就不好,国产也有精品,但决不会标MAX
国产但标MAX那当然是假的

你以为接口器件的抗15KVESD是说着玩的啊?

楼主:
~~~~~~~

血的教训!

楼主:
to - xwj

也不一定,TI也做MAX232

网友E:
LS,TI 是国产的吗?

网友F:
其它厂家做RS232的接口芯片不会标max232

可能LT232、sp232、STC232、HIN232等等~~~~~~~~~

网友J:
说国产是价货有点以偏盖全了,这个行业确实有黑幕

MAXIM部分232接口器件在20以上一片,需要正品的联系我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指点......

真的是吃一堑,长一智了!

网友K:
买进口的

进口的232比国产的贵1块多钱呢,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L:
建议

先看看你的电路是否有不合适的地方?

网友M:
to LZ

好像电容应该用1uF吧

网友N:
re

最近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用的ALTERA的CPLD,大部分是假的,快把我折腾死了。以后大家一定要注意芯片的供货渠道。

楼主:
我们这个供应商合作也不是一两天了,他问我要国产还是进口,我总想不到他说的“国产”是指水货啊,所以随便就说了用国产的吧!不过后来确认他们的经验也不是很足,我换一家供应商问,他们就告诉我所谓“国产”的基本是不能用的。

至于不能用为什么还有人要,为什么还有人生产,我想破了脑袋也没明白。

网友O:
同意5楼

其实在你将芯片直接焊接在线路板时,一定要采取防范静电措施.
不然芯片很容易被弄坏的.
这样事情我也遇到过.

网友P:
不一定,我就知道MAX809有其他厂商标的,国外的

网友Q:
不一定是国产就不好

LZ 可能买到的是二手货吧

网友R:
分立元件 232还可以,比较可靠!有便宜!

网友S:
国产也有MAX232

MAX字头不是maxim专用,国产也有MAX232。SP232等并非MAX232,而是其功能仿制品,可直接代换MAX232。如你资金够,可直接购买MAX232的生产销售权,那时,可直接打上MAX232。
楼主要做好来料检验工作。

网友T:
坚决不同意国产=假货

网友U:
你碰上假货而已

    合格的232芯片抗静电力还是不错的,一般生产过程中的“静电”不会对其造成伤害,接口芯片是有相关技术标准的。
    “国产”的进口型号芯片100%是假货,国货中有好的,它们不必用仿冒的方法就能得到市场。
    芯片真假识别方法可以看我的Blog,该文在网上流传很广,期间有过增补,看原创最全。

楼主:
谢谢楼上!!!

为了让大家都来学习学习,我转贴一下!

网友V:
RE:

不是假货,是因为你的操作有问题,不能直接焊在板子上,回损坏232
就算是有插座的话,也不能把232插在上面焊接插座
现在明白了吗

网友V:
RE:

不是假货,是因为你的操作有问题,不能直接焊在板子上,会损坏232;
就算是有插座的话,也不能把232插在上面焊接插座
现在明白了吗

网友E:
LS纯属胡说八道,只要焊接规范正常的IC绝对不会因为焊接而

楼主:
总结一下这次事故得到的经验——

1、采购时选择与一家信誉好的器件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毕竟专业器件供应商对芯片本身的质量比我们了解;
2、设计中尽量采用通用器件,不需要购买器件时东买一家,西买一家,增加器件供应商会增加购买到劣质芯片的可能性;
3、设计时应尽量采用贴片,贴片应尽量放置于底层,底层贴片的拆装比双列直插要方便、安全(直插的芯片如果首次大批量使用或没把握,可能的话用插座);
4、尽量选择国外大公司的原装正品芯片(如:如PHLIPS、TI,一般不会太贵)。

各位可有什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