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的1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8-03-31):
请教各位高手,我从24C02中写入字符的ASCII码,读出正常,而写入数字的ASCII码读出则错误,为0x00,请教怎么回事?

网友A:
程序问题

字符的ASC码与数字的ASCII码从本质上是一样的
既然字符的ACS码读写正常,问题就出在数字ASC码的转换方法上

楼主:
可是没有转换呀

经过多次试验,写入字符ASCII码正常,则写入数字ASCII码也应该正常,在写入后马上读出写入的地址,是字符就正常,是数字就不对,

网友B:
肯定是你程序的问题

你可以试一下,分别写入00和FF,看读出来时什么值。

网友C:
软件问题。

24C02不会认识字符吧。

网友D:
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应该是时序问题

我听到过不同公司的24系列芯片用同1个软件,有的能写入,有的不能写入,不知道究竟区别在那里

网友E:
I/O特性有所不同,还有最高通信速度可能也不一样

网友F:
估计你程序数字转ASCII部分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