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CAN总线?

楼主(2008-03-31):
我用C8051F040(或C8051F060)的内置CAN总线,但无任如何设置都无法使用掩码,那位用过请帮一下。谢谢!

网友A:
有谁成功过?

有谁成功的编写过C8051F040单片机的使用掩码的CAN总线程序?那怕只说一声,给我增加点信心也好。

网友B:
你能否把问题说清楚点,给我增加点信心也好。

网友A:
掩码不起作用。

我把消息控制寄存器(IFxMSGC)中UMask项置为1,然后设置消息掩码寄存器IFxMsk1和IFxMsk2,但所设的掩码起不到屏蔽报文ID的作用。

网友B:
帮不了你,找技术支持,不能让那些白拿钱不干活,呵呵

网友A:
都搞不清楚。

我问了C8051F 在中国的总代理“新华龙”的技术支持沈阳的X工程师,也说搞不清楚。

网友C(2014-11-24):
读消息挂起寄存器,判断是所初始化的消息号才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