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用p0口扩展点阵键盘

楼主(2007-01-13):
用p0口扩展点阵键盘时,键盘扫描时 置部分输入为低电平之前,是否应向该部分口先写1

楼主:
我是新手

我是新手  请帮帮我

网友A:
应该是矩阵,不是点阵

一般为了抗干扰,都是拉到+5V,因此就应该向检测口写0,再读入检测。
当然也可像你所说得那样。

网友B:
标准的51系列在读端口值之前要设为1,输出时

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