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13):
请问75176B和MAX485以及SP485R可以替换吗?
另外,好像听说485布线需要注意,请问485电源是否需要与系统电源分开供电,并分开布线呢?还有常听说有什么RS485+,RS485-,可是我查资料的时候,基本没见到有这一说,只是将两个信号分为A,B.请问A,B哪个是RS485+,RS485-呢?
小弟是新手,请热心的DX们帮忙回答以上问题!

网友A:
替换的问题我不清楚

RS485+/RS485-的概念确实有。
使用中,需要用电阻分别拉到+5V和GND。

网友B:
替换的问题我也不清楚

你可以查芯片资料 就知道能不能替换了    一般A是RS485+  B是RS485-

网友C:
对于485,A正B负,这是标准

楼主:
好的

谢谢上几楼的DX

楼主:
TVS防雷二极管有没有贴 片封装的,

好像我找了很久都没见到有贴片的。

网友D(2008-06-19):
可以替换

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