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为什么没有限流电阻

楼主(2007-01-13):
  为什么在用8255或8279的扩展数码管显示时的电路里都不加限流电阻?

 其中一例  8279的A口(数码管的选通位)  ----138译码-----数码管------7407驱动----8279的B口(数码管的段)

  请帮忙    谢谢 各位大侠

网友A:
扫描速度快且不死机的,而且胆大的可以不加限流电阻

网友B:
看一下 138 及 7407 的内部图,就会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C:
就怕死机,哈哈~~~~~~~~~~~

楼主:
总感觉有点不对吧

138译码(低电平 低0.8v)-----数码管------7407驱动(高电平 大于3v)

      数码管的压差1.6v左右  3-0.8=2.2  好象真的不行。

那位大虾有更高的看法? 我没这样用过

楼主:
刚看了138 7407 的内部图

刚看了138 7407 的内部图 还是不懂

清高手指教

网友B:
内部图中的电阻看到了吗?

楼主:
输出端是三级管 楼上说的是基极和电源Vcc之间的那个电阻?

网友D:
插句话,8255是什么东东?

楼主:
8255是单片机扩展I/O的芯片

网友C:
8255很老的芯片,可以上黑名单了

楼主:
我是新手 现在在学习单片机的扩展 那么现在都用什么来扩

网友E:
扩展什么呀

现在的单片机接口多用iic,spi等串行工作方式,需要IO口不多,真需要多IO口可以换多io口的单片机,比加扩展芯片简单方便得多。

楼主:
谢谢楼上

  那么8279 的键盘显示用的多吗?

网友F:
肯定是胆大的

网友C:
8279 也可以列入黑名单了~~~~~~~~~

网友G:
haha

ls最好也把自己入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