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面试时问拿给你一堆程序,问你这个程序的架构?咋答

楼主(2007-01-13):
网上看的概念不好懂,
假如拿给你的是一个定时闹铃系统程序,它的架构是指什么啊?
念电子这种问题还是头次碰到,能否指点下

网友A:
可能说的是前后台~~~~~~~~~~~

楼主:
前后台?老兄,能清楚解释下么?还是不懂

网友A:
中断是前台,主程序是后台

定时闹铃系统程序中可能有定时器中断;

假设定时器中断中,10ms一次中断,然后计数到100次,做一个标志;

在主程序中,见到这个标志就+1秒;

这个定时器中断程序和其它的中断程序如串口中断、外部中断就是前台;
主程序中做的事情就是后台;

一般的8位mcu的程序都是这样的前后台结构;

当然,任何8位mcu的程序的一开始都有:

定义各种变量
...

各种资源的初始化
内存的初始化
...
然后是主程序
...

各种中断入口和中断程序

子程序或者函数
...

你就这样给他分析就行了~~~~~~~~~

网友B:
我觉得没有架构

只是按照自己的思维做,作出来了架构无形中也就形成了!

网友C(2011-07-11):
你要是能把这个程序的优缺点都说一遍 那领导就对你刮目相看了

网友D:
这还不简单,你把下面那本书看明百了,就搞定了.我一直采用这本书所提到的程序结构,编程就变简单了(但复杂的我就不会了,如多MCU通信).
      我搞软件到现在才1年2个月,来这厂之前,就只写过电子钟(有时间显示,预约功能,定时关机,闹钟功能....),就应聘软件工程师.
    ;*********主程序区***********
main:
      mov       a,t_125us                   ;t_125us这个变量在定时中断里每逢125us就加一.
      sub        a,40
      snz        c                                ;到了5mS吗
      jmp       main                           ;没到,则跳到main
main1:
      clr         t_125us                       ;到了,则清t_125us变量
      call        key_scan_man              ;按键扫描管理
      call        display                         ;显示
      call        key_deal_man               ;按键处理管理            +
      call        time_man                     ;时间管理
      call        buz_work                     ;蜂鸣器管理
      call        disp_man                     ;显示管理
      call        led_man                       ;led指示灯管理
      call        rtc_man                       ;实时时钟管理
      call        time_test                     ;预约计时
      jmp       main

书名:HT46xx A/D型MCU在厨房小家电中的应用 (简体版)
作者:杨斌
出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编号: N/A
ISBN:978-7-81124-355-0
  内容简介:
本书特色内容简介:本书讲解用盛群单片机来设计厨房电器控制器,以软件设计为主,软硬相结合,首先简单介绍厨房电器产品基础,HOLTEK的HT46系列单片机基础知识,再分别讲解显示和按键、A/D转换和温度检测、功率输出和控制等部分的硬件和软件设计,最后以6款产品为例,讲解整个控制器的设计思路和流程,硬件和软件的实现。此书旨在让单片机初学者从理论知识到实际产品设计的渐进提高过程,既包括单片机的应用,又有外围驱动芯片的应用,还包含了具体产品的功能规格及控制特点等介绍。本书适合有一定基础的初学者,也适合厨房类产品的软硬件工程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