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量程是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2007-01-14):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溢出了

基准电压是1.22V,意味着,你输入1.22V的电压,AD的结果就最大了(通常是全1),再升高电压,也还是保持这个结果不变。

通常来说,ADC输入电压的得超过电源电压,否则有损坏ADC的可能。不能超过ADC的参考电压,否则就会导致结果不对。

楼主:
那精度是不是这样算的?

这个AD宣称是12位的

1.22/4096=0.0002978515925?

AD输入接地的时候,输出值在007~009之间,即误差为0.000595703125?

PS:
1,理论上输出应该为000吧,这个0007是否就是需要校准的值?如何校准呢?
测量值减去0007?
2,有些AD可以选择量程,而且还有-5~+5之类的量程,难道是在内部做了分压?如果我要使这个基准为1.22v的AD量程为0~5V,是不是自己在外面做分压?
那样是不是对分压电阻的精度要求很高?
3,为什么我的AD脚上有固定的0.7v的电压呢?什么都没有接的情况下?

网友B:
外部先分压,内部有带增益的ADC是最好的了

网友C:
差分

最好做成差分.避免漂移误差!!

网友B:
差分带增益是最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