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算法

楼主(2007-01-14):
不知道那个位大虾做电流表,有几个问题请教:
1.可否指点下电路要怎样设计,电流从0~10A量程?
2.怎样将单片机AD采样的电流换算成实际电流?????

希望大虾不惜赐教,多谢!!!!!!!!!!!

网友A:
这是算法问题吗?

楼主:
希望大虾不惜赐教

发贴题有误,希望大虾不惜赐教,多谢!!!!!!!!!!!

网友B:
估计要用到中学的欧姆定律吧,我现在早忘了~~~

网友C:
呵呵,倒塌了,欧姆定律是讲水阻的问题

楼主:
没有人解答,自己顶!!!!

网友D:
1、电阻采样,运放放大。2、乘上一系数

网友E:
hotpower,你的菜地浇水不计算 水阻 吗?

楼主:
1、电阻采样,运放放大。2、乘上一系数 不知道那位可说得

网友F:
首选要确定零点

首选要确定零点,其次要标定。标定之后电流与AD值之间的系数关系就应该可以确定下来了。之后知道了AD值再乘以这个系数就可以得出电流大小。

网友G:
this

你的输入电流是0-10A吧
AD芯片输入电压范围一般是0-5V,也有0-3.3V的。看你什么AD芯片咯。
我这里按0-5V的来讨论。同时假定你的AD芯片是10位的。

硬件先要有如下调整,能够将0-10A的电流转换成0-5V的电压。
修改运放的放大倍数旧可以了。

建议你采用两级放大,一级射随,一级放大处理。

如果线性度做的好,那么5V就是对应10A咯。

5V的电压给你的AD芯片采样输出的结果不就是1024吗
所以,采样结果如果是1024那么就意味着是10A电流。

可以得到如下公式:电流 = (采样值)*10 / 1024;
同时为了计算精确度,你应当对该值做放大处理,因为你的单片机一般都是整型数据计算吧。

所以 电流应当做至少放大100来保存,所以得到如下公式:
100倍电流值 = (采样值)*10 / 1024;

明白否?

网友H:
楼上在细点贝

硬件先要有如下调整,能够将0-10A的电流转换成0-5V的电压。
修改运放的放大倍数旧可以了。

建议你采用两级放大,一级射随,一级放大处理。

这 部分细点贝

楼主:
楼上在细点

建议你采用两级放大,一级射随,一级放大处理。

可以给一个电路参考

网友G:
发一个小图

发一个图给你

需要自己做实验调整一下

楼主:
emailli

可以说说电路输出信号怎样计算???

网友G:
计算什么?

不知道你还要知道什么东西?

输出的信号已经可以调理成0-5V的电压信号了。

已经可以从该点输出到你的AD芯片了。

你还要什么计算?

前面不是已经说过计算公式了吗?

楼主:
emailli

可以说说你贴出来的电路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I:
emailli 说得好!

我也正在做一个数控恒流源电路,正好要测量电流,而且我的驱动电流恰好是0-10A。我现在正在犯愁如何写代码呢?多谢emailli 指点。

网友G:
笔误一下。

所以 电流应当做至少放大100来保存,所以得到如下公式:
100倍电流值 = (采样值)*10 / 1024;

不好意思,这里笔误,放大一百倍的公式应该是这样的:
100倍电流值 = (采样值)*10*100 / 1024;

其实,为了方便单片机计算,可以放大1024倍,这样可以直接移位来实现了。

1024倍电流值 = (采样值) * 10 *1024 /1024 = (采样值) * 10;

于是,需要输出电流值的时候,只要右移10位输出就可以了。

当然,放大1024倍给别人看多好啊!小数点后3位,精度多高啊!你说是不是?

网友G:
这个电路太简单了

To 17楼:这样简单的电路如果都不会。回去好好看看书吧。再问也是白搭了。

实际应用的时候,如果考虑到温度变化等因素,考虑到检测精度的问题,还要在该电路的基础上做一些调整才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当然,如果是一个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已经完全够用了。

网友H:
为什么要加 一级射随 直接放大不就行吗?

网友G:
仔细想

几点原因:
1、取样电压是多少?
你还不确定吧,根据电阻的不同会获得不同的取样电压。
2、射随电路的特点知道不?输入电阻高啊!所以要射随。
3、不同的取样电压得到的放大倍数不一定。有可能大于1,有可能小于1。如果一级放大的话,由于AD芯片只能获取正电压,那么你的一级放大也就只能采用同相放大了吧。同相放大的放大倍数肯定大于1。那么你需要小于1放大倍数的时候你怎么玩?
4、由于输入电阻高,对于信号源的影响很小,同时信号源也只需要有一点点驱动能力就可以了。

这个是对于多级放大优于一级放大的几点小小看法,很多的更好的解释大把大把的。我只是捡了几个简单的说了一下。

网友D:
14楼的采样电阻用510欧姆太大了,用0.05欧姆就可以了

网友G:
电阻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好处。

电阻的大小各有各的好处。
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I:
这里的放大倍数是如何估算的?

100倍电流值 = (采样值)*10*100 / 1024;
1024倍电流值 = (采样值) * 10 *1024 /1024 = (采样值) * 10;

于是,需要输出电流值的时候,只要右移10位输出就可以了。

在这里:(采样值) * 10;是右移还是左移?
 好像左移是*,右移是/        ??

楼主:
emailli

这个电路是不是接入主回路中?
还是需要怎样接?

楼主:
emailli

想不明白,怎样将你上面给的电路接入电路中?如果是单点就明白.
可以说说吗?

网友G:
this

郁闷,怎么这年头搞开发的一个比一个嫩啊!

eagle758:你到底是搞软件的还是搞硬件的???

我的图已经很清楚了,我实在不知道你说的电路接入电路是怎么回事?

另外:xzhenggen:

我也不明白你说的放大倍数什么意思?
*10的目的是将数值转换成0-10A电流对应值。和放大倍数没有关系。

另外,放大1024倍或者放大100倍保存是为了用整数保存小数。

为什么不直接保存小数,那是因为单片机保存小数数据不方便啊!

所以要放大然后保存。这样可以保存一定的数据精度!同时又方便单片机保存和计算。

网友J:
晕死了,又不是什么技术难题,有什么好争论的

不懂就找本讲数字万用表的书看看就行了!

网友I:
原是是用整数保存小数,但又如何正确地显示小数呢?

1024倍电流值 = (采样值) * 10 *1024 /1024 = (采样值) * 10;

于是,需要输出电流值的时候,只要右移10位输出就可以了。
(采样值) * 10;
是不是(采样值)左移5次啊?!

网友J:
有没算过10A电流通过510欧电阻是多大的功率?

24楼: 电阻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好处。

电阻的大小各有各的好处。
不能一概而论的。
——————————————————————————————
10*10*510=51KW。
你去哪找这样的电阻?
晕!!!!

楼主:
emailli

emailli,不好意思!小的搞软件,硬件很弱,希望指点下怎样接?输入为什么同相和反相都要接入呢??

网友I:
10A电流

当然用0.025欧姆的锰铜丝电阻啦,2.5W就够了.

网友J:
万用表上这个10A电流的采用电阻基本都是用0.01欧的锰铜丝

楼主:
emailli

 emailli:
   不好意思.硬件还是搞不懂,可否好人做到底,给一个具体电路,是怎样接????
多谢!!!

网友G:
电路已经够具体了

电路已经很具体了。

任何一个硬件工程师看了都能够明白。

估计你是一个计算机出身的。

计算机的就不要来搞底层了,简直就是抢 电子的和自动化的饭碗啊。

如果你是自己弄着玩,那就自己看看书

如果是公司开发,你还是找公司的硬件开发人员吧

我实在不知道你的具体是要怎么样了。

对于电子的和自动化的而已,我给的电路已经具体的不能再具体了

网友K:
显示时,定好小数点位置就行了

确切的应该是*1000的吧,*1024是够方便的,不知道这样的误差大不大